Allegro 16.6-2015不能用FPM?

楼主(2015-07-06):
最近升级到了16.6hotfix52(16.6-2015),发现FPM不能用了,有人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A:
我升到17.0了。还可以用啊。

网友:
    我的也一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到17.0了。还可以用啊。

    17.0和16.6hotfix50都可以用啊,但是16.6-2015(hotfix52)就不行……

网友:
    有解决办法了没?

网友:
    我现在也是啊,打开FPM,生成Allegro时,Alllegro闪退。

楼主:
    升级到16.6-hotfix53,现在可以用FPM了

网友B:
    我的问题是用FPM生成封装之后,封装的焊盘无法编辑,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无法使用(灰色),edit--text不影响。补丁是050,其他版本也用过,问题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用FPM生成封装之后,封装的焊盘无法编辑,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无法使用(灰色 ...

你可以试试打开 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
然后将Drawing Type改为Pack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用FPM生成封装之后,封装的焊盘无法编辑,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无法使用(灰色 ...

十分感谢,问题解决,坛子里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