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网络PHY板级互联,以及PTP精确对时的问题

楼主(2015-07-06):
    1、问题一:一款采集设备需要在网络内通过PTP实现精确同步采集,现在采用带PTP的PHY芯片AR8031+网络交换IC来实现,请问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方案如下所示:

2、问题二:
PHY芯片AR8031能否和交换机IC的MDIX接口通过网络变压器实现板级的互联,即PHY芯片AR8031的铜缆接口和网络交换机IC的铜缆接口通过一个网络隔离变压器互联,具体的连接方式如下所示:

网友A:
    能不能同步  要看你的网卡和交换机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同步  要看你的网卡和交换机是否支持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的设备上的ARM是AM335x,它的MAC是支持IEEE1588v2(PTP)的,与之相连的PHY AR8031(或DP83640)也都是支持PTP的。
    但是我的板子上的交换芯片,以及网络中的交换机均不支持PTP,当然我网络中有专用的机架式GPS PTP网络服务器,这样能实现网络中的设备之间PTP精确同步吗?

网友A:
    看你这么一说
    设备————交换机————服务器
这是他们的互联方式吧。这种情况下,交换机如果不支持,那么我认为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交换机是你的信息交互中心,它不支持PTP,那么其他设备有PTP我认为也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一说
    设备————交换机————服务器
这是他们的互联方式吧。这种情况下,交换机如果不支持, ...

呃,我一直以为只要设备端和服务器支持PTP就行了,这么一说要网络中的交换设备也要支持PTP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我一直以为只要设备端和服务器支持PTP就行了,这么一说要网络中的交换设备也要支持PTP才行啊?

原理上可以实现PTP,但是由于交换机上的数据包延时可变,整个PTP精度就降低了。 我准备用普通交换机搭个环境测试一下的,但我们的软件人员就是跑不起来(用的开源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实现PTP,但是由于交换机上的数据包延时可变,整个PTP精度就降低了。 我准备用普通交换机搭个 ...

    嗯,我也认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PTP包也只是包含在协议层,但是路径延时,也就是交换机的延时会有变化,降低了PTP的精度。

就是不知道这个精度降低了多少,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我们的应用同步精度在几十个us内问题都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也认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PTP包也只是包含在协议层,但是路径延时,也就是交换机的延时会有变化, ...

    你的应用场景,中间经过多少级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应用场景,中间经过多少级交换机?

这个就多了,我们的设备上带的有交换机芯片, 然后链路是通过我们的设备一级级的级联下来的,保守估计20~30台设备级联吧。

不过我们的链路都是通过千兆光纤级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