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新人求教,没有驻波比

楼主(2015-07-06):
在ADS中 一个电路图或PCB 完成仿真后,想看驻波比,但没有 驻波比的选项,求前辈大侠赐教

没有驻波比

没有驻波比

网友A:
s paramter sweep 里勾选上vswr就有了
也可以自己写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 paramter sweep 里勾选上vswr就有了
也可以自己写公式

貌似还是没有找到选项,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simualtion-s param菜单里面有VSWR的option。
你也可以直接输入vswr(Sxx)
xx代表端口,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