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新人请教 光标细调

楼主(2015-07-06):
在仿真后的图标中 增加一个 mark标记,如图M1, 此mark点的移动,不够细化,顺便拖拽一移就是1.几个g的频率,求大侠赐教,这样微调移动这个mark点.
拜谢

网友A:
1.增加扫频点,才会有对应的频率结果。
2.光标移到mark table里的频率值上,双击freq=xxxxGHz,在窗口里输入你要看的频率,会自动跳到最接近的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加扫频点,才会有对应的频率结果。
2.光标移到mark table里的频率值上,双击freq=xxxxGHz,在窗口里输 ...

谢谢,之前也是这样改,但没有点击到. 貌似点击这个table还有一些技巧的哦

大侠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