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完整性

楼主(2015-07-06):
小弟菜鸟一枚,最近看了很多高速电路设计的文档,
但是感觉写的都不够详尽 比较范,然后想希望各路大神
能否提供一些设计中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由于某种设计
失误导致出现信号完整性的问题的!!!如果有图文说明,
那是极好的!!!针对性的问题点

1.关于SDRAM  DDR DDR2 DDR3 DDR4的设计要点最好能从地址、数据、控制、时钟单独的设计,和他们
之间相互约束。然后从单片 到多片设计(2 、4、 8)时
需要注意什么,选择何种拓扑结构,选择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选择的层叠结构 ,板层数如何控制!
2、就是一些常用接口的设计 LVDS  USB 网口 PCI-E HDMI等等的设计
3、就是一些滤波电容放置问题和信号回流问题!

请推荐一些大神自己确实有看过,然后觉得有用的文档
或者在设计中碰到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修改参数等完成问题排除的
过程和结果!因为,网上的文档实在太多,然后感觉有些还存在一些
不一致!!

楼主:
忘了,还有如果能给些设计思路或者设计方向上的指教就最好了!!从源头如如何去把控

网友A:
技术不是一天练成的,也没有速成的捷径。先好好学习基础理论,再看各种总线的相关文档,然后自己写相关设计文档。
所有的SI问题,总结起来就是阻抗、损耗、串扰、时序。传输线走线要求阻抗一致,阻抗匹配,线尽量走短,减少信号在路径上的损耗,尽量拉大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减少信号的串扰,拉大信号线与电源平面之间的距离,减少电源对信号线的干扰,信号线的等长问题,做到时序上的匹配。信号线还要有完整的参考平面,这是确保阻抗的必备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是一天练成的,也没有速成的捷径。先好好学习基础理论,再看各种总线的相关文档,然后自己写相关设计 ...

谢谢!!!

网友:
有时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有的时候要去牺牲一些性能,做好SI,就是平衡各个关系,没有一定的规则,有的是综合考虑。

网友B:
EDA学堂在那里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学堂在那里等你!!!

好的!!!到时候去听听,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感觉SI很虚,或者说它很边缘化。感觉一个资深的Layout工程师就可以搞定这些Si问题

网友:
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好建议,顶起来让更多的大神看到

网友C:
個人也是SI/PI自學,理論看完了,就開始學模擬軟體
個人覺得書籍還是整理得比較完整,有系統性,且會說明原因甚至帶到仿真軟體求解
推薦你兩本書
硬件系統工程師寶典
信號/電源完整性仿真分析與實踐
都是電子工業出版的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也是SI/PI自學,理論看完了,就開始學模擬軟體
個人覺得書籍還是整理得比較完整,有系統性,且會說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