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中默认的导电率和介电常数

楼主(2015-07-06):
    如图片所示,铜箔的导电率是595900mho/cm,可以理解,但铜箔和板材的介电常数为啥都是4.5?

网友:
    顶一下,等待解答!

网友:
    不用管,然并卵

网友:
    不用管,那东西对于PCB设计来说没用,只是针对仿真才有用

网友:
    你要去看這個資料是由哪邊來的.
軟體內部有材料庫 , 到 setup 選單下的 materials 去看就知道了.
    還有樓上說法太武斷 , 誰說只有 SI 才會用到 , 如果我給的條件不是長度 , 而是時間 , 你倒是玩給我看看.
別寄望 RD 會幫你換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