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tium designer 导出pcb到ansoftlinks

楼主(2015-07-06):
altium designer 导出pcb到ansoftlinks时候,将pcb存成anf格式不成功,提示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以下輸出格式資源安裝

To make use of the importer/exporter technologies available in Altium Designer, you must install the relevant functionality, as part of the Altium Designer Platform itself. The core design functionality for your installation can be modified at any time after installation, and directly from within the Extensions & Updates view (DXP » Extensions and Updates). From the Installed page, simply click the Configure control, at the top-right of the Platform region. This accesses the Configure Platform page, presenting the core feature set for the software, and is identical in content to that found on the Select Design Functionality page of the Altium Designer Installer. Enable the required functionality in the Importers\Exporters region of this 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以下輸出格式資源安裝

To make use of the importer/exporter technologies available in Alt ...

感谢!

网友(2015-12-20):
引用 楼主:
感谢!

你好!我从Altiumdesigner软件导出anf文件,导入Ansoft文件时总是出现提示:cound not open anf for reading",请问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