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ition不能合并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07):
大师们:            用多人协作设计,出现如图问题。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partition的名字不对?或者位置存放不对?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排除这两个原因的话,那就干脆删掉主板的元件和走线,直接sub-drawing吧

网友B:
    用的哪个版本?好像旧版本确实出现过无解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artition的名字不对?或者位置存放不对?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排除这两个原因的话,那就干脆删掉 ...

    谢谢!之前用的也好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用Sub-drawing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个版本?好像旧版本确实出现过无解的情况....

    谢谢!16.6,不过没安装补丁。

网友(2016-08-02):
    原点的位置改动过就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