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5-07-07):
在挑选DCDC电感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厂家的电感,测试环境为1Mhz/1V,而有些厂家的测试环境为2Mhz/0.2V,请问不同的测试环境对电感的选型是否有影响啊?哪些参数会影响到啊?

网友A:
有些影响。一般厂家对于封装小的,使用高频测量,封装大的,使用低频测量
随着现在开关频率逐渐升高,使用2MHz或者更高测试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影响。一般厂家对于封装小的,使用高频测量,封装大的,使用低频测量
随着现在开关频率逐渐升高,使用 ...

那我现有常用DCDC的频率都是在2M-3M范围内的,而spec都是1Mhz的测试条件,不会每次都需要厂商提供2Mhz以上的测试结果吧?参数上具体会有什么差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有常用DCDC的频率都是在2M-3M范围内的,而spec都是1Mhz的测试条件,不会每次都需要厂商提供2Mhz以 ...

顺络的好像都是用1M的来测试的,一般测试频率高点,感量(测试值)会相对小一点。
你在设计的时候尽量用大一点的标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络的好像都是用1M的来测试的,一般测试频率高点,感量(测试值)会相对小一点。
你在设计的时候尽量用 ...

顺络的1M比较多,但是我看同样感值的电感,奇力新的电感就是以2Mhz为测试条件的,这个怎么判定?

网友:
这个跟各家的测试标准有关系吧?可以考虑用频率高点,感量小点,封装小点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络的1M比较多,但是我看同样感值的电感,奇力新的电感就是以2Mhz为测试条件的,这个怎么判定?

如何判定?合适就好,这两家都是大厂,质量都很好,也没有啥好说的。
我的意思就是,尽量选大一点的电感(相对于你计算出来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