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Orcad里面part的Property Editor怎么调整显示出Description选项?

楼主(2015-07-07):
RT~
我在CIS Explorer里面搜元器件是有Description这个栏目的,但是放到线路中后,点选Part的Property Editor(即双击元器件)时没有显示Description这个项目,请问该如何调出?不甚感激~

有Description选项

有Description选项

如何调出Description选项出来?

如何调出Description选项出来?

网友A:
你在配置database的時候,Description这个栏目有沒有勾選? 沒有勾選是不會傳到DSN裡面。如下圖藍色標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配置database的時候,Description这个栏目有沒有勾選? 沒有勾選是不會傳到DSN裡面。如下圖藍色標示的地 ...

Sorry,Description那边勾选了的确就可以传到DSN里面了,但是我想加入Optional这个选项为什么不能传到DSN里面呢?感谢您的回复,不甚感激~~

Optional

Option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Description那边勾选了的确就可以传到DSN里面了,但是我想加入Optional这个选项为什么不能传到DSN ...

試試看 ICA Property Name 填入 "Optional" 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 ICA Property Name 填入 "Optional" 名稱。

额~这个是在哪里?但是我这Orcad是破解版的,可以用ICA?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是在哪里?但是我这Orcad是破解版的,可以用ICA?谢谢~

看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片

不行嘞,那边不让输字,有几个选项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片

貌似找到原因了,我在数据库里面的Optional下写入N/A后就可以显示出来了~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