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转USB2.0芯片

楼主(2015-07-07):
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USB3.0转USB2.0的芯片,USB3.0本身是向下兼容的,但是特殊应用场合,需要转到2.0,求推荐

网友:
USB 3.0 本身就有USB 2.0 .根本不需要轉 USB 2.0.
USB 3.0 有 9Pin . 其中 4PIN 還是原來的 USB2.0 (VCC / D- / D+ /Gnd)
而另外5支 分別是USB 3.0 (TX+ / TX- / Gnd / RX+ / RX-) 所以直解用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场合有USB3.0而会没有USB2.0?,你如果需要多个2.0接口,用HUB扩展就是了

网友:
是的,直接接2.0的点4个脚就行

网友:
好像不存在这种特殊场合,应该就只是信号线的区别

网友(2016-10-18):
还真有的 确实是某些场合用到 我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