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自动导入钻孔时自动减位数

楼主(2015-07-07):
如题

allegro中出钻孔的时候如下设置

cam自动导入时就会变成这样

我把allegro里设置成2.4   cam就会改成2.3

楼主:
截图不行  只能添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不行  只能添加图片

应该是输出设置没有勾齐全,导致输出的数字省略0,参考下图片。或发文件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输出设置没有勾齐全,导致输出的数字省略0,参考下图片。或发文件来看下。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在allegro里改勾选的都勾选了  只是我在allegro里设置位数是2.5的时候  自动导入cam的时候  如果我不手动改钻孔位数的话 他就会默认是2.4    而我在allegro里设置成2.4的时候  导出钻孔文件   在自动导入到cam  如果不手动改的话  他的位数又会默认成2.3  就是cam会根据我allegro的设置自动改默认值,但是总是比我allegro里设置的小数点后面少一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在allegro里改勾选的都勾选了  只是我在allegro里设置位数是2.5的时候  自动导入cam ...

明白你的意思呀 就是输出的位数和调入的位数不一致呀 你输出的设置 看看怎么设置的 最好提供下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呀 就是输出的位数和调入的位数不一致呀 你输出的设置 看看怎么设置的 最好提供下pcb文件

输出的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的设置

输出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设置

第1个图选择equal... 第2个图repeat不选择 试下

楼主(2015-08-11):
引用 网友A:
第1个图选择equal... 第2个图repeat不选择 试下

第一张图选择equal后倒入cam是这样的  识别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选择equal后倒入cam是这样的  识别不到

请传文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传文件看下

钻孔文件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孔文件还是什么?

allegro的pcb文件 钻孔文件看不出哪设置有问题 cam350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2015-09-20):
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