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设置钻孔列表格式

楼主(2015-07-08):
刚拿到别人一个板子,板子很大,钻孔列表太长,字体改小了也不管用,要在哪里设置钻孔列表格式?

网友:
    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nclegend
    找到以下五个文件,调用的是哪个,就编辑哪个就好了,一般不会修改这些东西的,建议慎用!!!!
default-cm.dlt
default-in.dlt
default-mil.dlt
    default-mm.dlt
default-um.d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