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时出现的错误报告该怎么修正其错误的地方!

楼主(2015-07-08):
请教下大侠们我灌铜时出现上图的错误报告报告我根据什么去查找我错误的地方?该怎么解决错误问题?
感谢了!

网友:
器件编号,引脚号,所在层都写了啊,找不到地方?

网友:
这种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出现这种没有修改过,直接生产没有问题的(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看看报告里面的,说的很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