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2.4G无法唤醒,串电阻后正常,求解!

楼主(2015-07-08):
    下图是一个SPI   2.4G,    放在机顶盒主板上做遥控器接收端。
开机可以正常使用,毫无问题,但是休眠后,遥控器就无法唤醒了,中断没有输出。

把磁珠换成0电阻,有30%概率可以唤醒,把磁珠改为3R3后,100%概率一键唤醒。

3V3的电源,有40mV的纹波。

求其中的原因原理。

网友:
    是真待机还是假待机?
    3.3V/40mV已经很好了。

网友A:
    【有40mV的纹波】 頻率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0mV的纹波】 頻率有多高?

磁珠前端为250K  HZ左右,

    过滤波电容后,为35K  HZ左右。

网友B:
    建议做以下实验:
    1. 将后端的滤波电容改大一点试试。
2. 将3.3V的电压降低0.2V试试。
3. 如果上述两个都无效,则猜测应该是3.3V的上升时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做以下实验:
1. 将后端的滤波电容改大一点试试。
    2. 将3.3V的电压降低0.2V试试。

    目前把磁珠改为3R3已经正常工作了,

    改之前,接入电压约为3.34V,串电阻后,后端电压在3.3V之下。

网友:
    看似很深奥的问题,新人等待高人解析

网友:
    是由于串大电阻电压变低了吗? 不应该

网友C:
    我感觉是唤醒时间不满足造成的。从唤醒到正常工作,电流会突变,加磁珠会影响这个过程,因为磁珠具有感性。加0欧姆,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唤醒时间不满足造成的。从唤醒到正常工作,电流会突变,加磁珠会影响这个过程,因为磁珠具有感性。 ...

    中断没出来,就没法唤醒

网友C:
    中断没出来,是因为内部电源切换没达到一定的阈值,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没出来,是因为内部电源切换没达到一定的阈值,你没理解我的意思

    加0欧,有1/3概率唤醒,

    用3.3欧,100%唤醒。

网友:
    慎用磁珠,在理解它之前,我讨厌用磁珠的,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出来了,电流在mA的都都采用RC结构,图中layout也是个大问题,可以加磁珠唤醒时测试一下管脚电压是否会瞬间塌陷。

网友:
换电阻之前能点一下VCC_REMOTE的上升波形吗?有波形对比可能会比较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