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电路理论值与实际值差异问题

楼主(2015-07-08):
LCD的VGH倍压电路,设计的是3倍压 AVDD=8.2   VGH=22
仿真结果基本能达到3倍压(约24V)  板子上实际测量只有21.5左右
大家都来讨论下是什么影响了电路倍压效果吧
图片是仿真电路跟仿真结果

网友A:
無圖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圖無真相。

刚才网页没法传图 换了个浏览器来着

网友B:
楼主,这不叫倍压电路,这叫钳位电路
另外你的仿真明显没有考虑1N5819的压降,而且最重要的R1上的压降也没有考虑,因为你没有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不叫倍压电路,这叫钳位电路
另外你的仿真明显没有考虑1N5819的压降,而且最重要的R1上的压降也没 ...

这个不是钳位电路吧???
另外你的仿真明显没有考虑1N5819的压降
我是直接用的库里的5819模型,我以为模型以及考虑了压降了的(刚开始仿真 不知道理解是否有误)
而且最重要的R1上的压降也没有考虑,因为你没有负载。
实际上我是有负载的 我直接对比D2/C1处电压就是有差别的

难道是没考虑5819的压降导致的差异么?请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首先要確認你的仿真空佔比和頻率是不是跟芯片一樣? 另外看看原始芯片建議 C2 和 C8 的值真的使用 1uF 嗎? 我查二家的芯片都不是這個值。空佔比、頻率、C2 和 C8 的值會影響輸出。為什麼要C3 ? 串在500R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钳位电路吧???
另外你的仿真明显没有考虑1N5819的压降
我是直接用的库里的5819模型,我以为 ...

100%钳位电路。至于倍压,你不会因为你的两个电压V1和V3两个都是8.2V,就认为是倍压了吧。

这个电路我没有仿真过,我看你的仿真D5两端都是8.2V,所以认为你没有考虑二极管的压降。一般我们在计算的时候都需要减去二极管的压降。

还有就跟jacklee_47pn说的一样,不同的电容大小,占空比等都会影响输出的大小,不知道你是否是与实物是一致的。

楼主:
感谢两位版主!@fallen @jacklee_47pn
空佔比、頻率、C2 和 C8 的值會影響輸出
C2/C8我试过100n-1u 对结果都没什么影响,我用的IC没有这个推荐。之前看到别人的电路,我以为这个电路8.2V就能达到24V,因为实际测量达不到才去仿真的。现在才知道最终电压跟好多因素有关,我还要再消化消化理解下
附件是我用的ic

网友C:
    你这里C5那一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C5那一路是干什么用的?

C5那路是出来负压的啊

网友C:
    你这里的电路是跟用的IC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的电路是跟用的IC有什么关系

    不同的IC V3是不一样的哈

网友D:
    友情提醒如果实际电路中有稳压管,还有可能稳压管没完全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IC V3是不一样的哈

那你这是模拟IC的内部原理的原理图了?

网友E:
    这种倍压电路是由于带载能力不行,才会输出3倍压达不到最大高压的。     电路中串的电容,电阻,二极管压降等,还有负载,共同作用下,影响达不到24V。     DC-DC的开关脉宽也影响3倍压。   你可以加重AVDD 8.2V  的负载,倍压后电压相应有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情提醒如果实际电路中有稳压管,还有可能稳压管没完全击穿

今天把稳压管拆掉 电压立马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倍压电路是由于带载能力不行,才会输出3倍压达不到最大高压的。     电路中串的电容,电阻,二极管压降 ...

谢谢~ 这个实际电路是直接接液晶屏的 我试试看提高8.2负载看

楼主:
各位大神 快来看看啊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下图是实际的电路,无论我接不接稳压管(D4),接不接负载,只要R5不是0欧
输出VGH电压就降低很多(R5=150的时候只有14V左右)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快来看看啊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下图是实际的电路,无论我接不接稳压管(D4),接不接负载,只要R ...

先把BOOST的电压和波形搞好,再来搞这个钳位电路。输出BOOST的大容量陶瓷电容没有
BOOST的使用4.7uH电感,可以用过小来形容了。
而且你还加了RC电路,这个对波形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