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能否设置PCB布局布线规则?

楼主(2015-07-08):
请问Capture CIS中能否设置PCB布局布线规则,如等长,间距啥的,然后一并导入到allegro中?
这样设计原理图的人员跟PCBlayout人员工作交接就不会太繁琐了

网友A:
可以,用属性传递,不过太慢了,最好的还是在allegro里面弄,应该说暂时没有好方法,坐等官方啥时候弄个更新来添加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属性传递,不过太慢了,最好的还是在allegro里面弄,应该说暂时没有好方法,坐等官方啥时候弄个更 ...

刚看到,谢啦!

网友(2015-09-17):
觉得还是在PCB中设置好,叠层数不同,其走线 宽 间距也不一样,还有内外层走线间距和线宽也不同

网友(2018-10-26):
引用 楼主:
刚看到,谢啦!

请教一下,有没有在ORCAD中设置走线规则的教程啊,我这边碰到一个问题,被人设了,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属性传递,不过太慢了,最好的还是在allegro里面弄,应该说暂时没有好方法,坐等官方啥时候弄个更 ...

请教一下,有没有在ORCAD中设置走线规则的教程啊,我这边碰到一个问题,被人设了,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