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在焊盘(GND焊盘)上添加多个接地过孔?

楼主(2015-07-08):
allegro如何在焊盘(GND焊盘)上添加多个接地过孔?
为什么在我焊盘上只能放一个过孔,而且放了后就自动居中,再放就放不上了呢?
如下图所示:

我是通过复制过孔的方式向这个接地焊盘上放多个接地过孔,以增强散热和电流流量,可是只能放一个过孔,这是为何?

楼主:
我是想达到上图的效果,但是只能增加一个

网友:
用移动的方式放上去就没问题,单个复制也可以的,多个复制就会自动居中。

网友A:
要的是这样的效果吗?

效果

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的是这样的效果吗?

方式:Place->Via Arrays->Boundary  修改参数到合适为止!

网友(2015-08-31):
这个不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