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pcb四层板电源层网络

楼主(2015-07-08):
我是新人在做一个毕设,正在用hfss仿真pcb四层板电源层网络,遇到一些麻烦有没有好心人 愿意留下联系方式帮我解答解答的,真的谢谢了,在论坛里加好友发消息也成,真的很无助,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直接发到论坛里面就行了,还想享受VIP一对一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发到论坛里面就行了,还想享受VIP一对一服务

有发过帖子,没有人理我。。。。

网友B:
你这是要做板级仿真啊,还是电源的,还用HFSS,你的具体思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做板级仿真啊,还是电源的,还用HFSS,你的具体思路是什么?

我做的就是基于之前师兄做过的,所以方法都是参考他的,可是具体的他又没表达出来,我的模型是这样的,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电压激励的方向我不知该怎么画,求教,谢谢啦

网友(点评):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看下help就可以了,花不了你太多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就是基于之前师兄做过的,所以方法都是参考他的,可是具体的他又没表达出来,我的模型是这样的,现 ...

端口方向从电源指向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方向从电源指向地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有看过help,我知道从电源层指向地,可是问题是我不理解这个怎么指的,我的仿真图,下面紫色的是电源层分割,上面是地层,中间有一定空隙(这个该不该有?),然后我的箭头方向是在电源层那个很薄的侧面上加吗?我试过如果箭头超过那个侧面就定义无效了,不好意思啊,我不太懂,挺笨的,还请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有看过help,我知道从电源层指向地,可是问题是我不理解这个怎么指的,我的仿真图 ...

从电源层的上边缘指向地层的下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层的上边缘指向地层的下边缘

我试了一下,加不成功,提醒我方向一定要加在面上,是不是我的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介质形状大小一定要跟电源层分割的一样,然后加在介质层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加不成功,提醒我方向一定要加在面上,是不是我的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介质形状大小一定要跟电 ...

最好把plane和介质沿着坐标轴方向切一下,保证你结构的每一面都是平滑的,就像一个正方体那样,6个面都是平的,一点坑都没有的那种

楼主(2015-08-22):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plane和介质沿着坐标轴方向切一下,保证你结构的每一面都是平滑的,就像一个正方体那样,6个面都是 ...

我这个哪里错了么?  哎  我太笨了  这个东西弄了这么久都弄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哪里错了么?  哎  我太笨了  这个东西弄了这么久都弄不明白

选中一个面,再加,根据提示来;要不你看下help,就知道怎么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一个面,再加,根据提示来;要不你看下help,就知道怎么加了

成功了,真的谢谢你  好人一生平安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功了,真的谢谢你  好人一生平安  哈哈

相互学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互学习而已

你好,我现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模型都搭建好了,边界,激励,求解也都设置好了,可是做出的结果跟实际的正好相反是为什么呢   一看我这结果就不对   前面两张是之前别人做过的

网友C:
是同一频率下的E,H图吗?
我认为问题关键在你的airbox上。
有画区分远近场的airbox吗?看起来你的结果是远场的airbox表面,正好是与近场相反的情况。
对于电源构成的电小环路天线,建议要用小于lambda/8作为近场airbox,方便看近场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模型都搭建好了,边界,激励,求解也都设置好了,可是做出的结果跟实际的正 ...

你是怎么判断你的结果有问题的?而且场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你的场图和对方的场图对不上,可能只是不同相位下的场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判断你的结果有问题的?而且场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你的场图和对方的场图对不上,可能只是不同相 ...

因为加的激励是直流电压,没有相位差别  求解都是默认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模型的建立了  我也是分析的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同一频率下的E,H图吗?
我认为问题关键在你的airbox上。
有画区分远近场的airbox吗?看起来你的结果是 ...

我不太懂  我就画了个真空空间作为辐射边界,参数都设置的默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加的激励是直流电压,没有相位差别  求解都是默认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模型的建立了  我也是分析的   ...

哦,你要做压降分析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要做压降分析是吧

能不能留个QQ号   在这里说有点不方便   消息总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要做压降分析是吧

我做的是一个提高电流采集板的电磁兼容的研究,要仿真一下pcb板改层4层板之后表面电磁场的分布情况,可是现在我对这个仿真太不懂了,就先做了一个之前有人做过的板子,我就想看一下我们的结果如果是 一样的就证明我建立模型到仿真的做法是对的  然后再做自己的板子   现在就是一直做的结果跟之前做好的不符  不知道差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留个QQ号   在这里说有点不方便   消息总收不到

站内信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提高电流采集板的电磁兼容的研究,要仿真一下pcb板改层4层板之后表面电磁场的分布情况,可是 ...

直流的电磁兼容有什么意义?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  我就画了个真空空间作为辐射边界,参数都设置的默认

辐射边界你看到的表面电磁场分布式远场的,与近场有区别。
我想别人做的应该是近场分布。看help文件,学习下怎么分析近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辐射边界你看到的表面电磁场分布式远场的,与近场有区别。
我想别人做的应该是近场分布。看help文件,学 ...

我看了   英语实在实在是太差了  看不懂他说的   没看到有说设置远近磁场的啊

网友:
找找fullbook,有中文翻译的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