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SI16.64里面的基板介质参数

楼主(2015-07-08):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在ASI16.64版本里有没有PCB基材的介质色散模型---就像HFSS里面的Djordjevic-Sarkar色散模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sigrity的材料模型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sigrity的材料模型非常简单

多谢答复!那再问一下sigrity2015里面加了没?多谢!

网友A:
在下没有安装2015,但是据我了解还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没有安装2015,但是据我了解还是没有的

多谢版主答复了,我了解了!

网友:
2015没有加

网友B(2015-08-10):
在stack up设置时,选择view materail然后就可以建Debye或D-Sarkar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tack up设置时,选择view materail然后就可以建Debye或D-Sarkar模型

你是指sigrity2015版本里是有的?
ASI16.64版本里我查了一下,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对,2015 里有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下,Debye 或 D-Sarkar 模型 它们的适用条件和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一下,Debye 或 D-Sarkar 模型 它们的适用条件和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谢谢。

我所了解的内容如下:
D-Sarkar 模型 是特别针对PCB的RF4介质基板建立色散模型公式的:The Djordjevic-Sarkar model is a causal frequency-dependent dielectric model developed specifically to model the FR-4 epoxy resin material used commonly in printed circuit boards. It is also useful for many other low-loss insulator materials.
具体的可以参考IEEE的这篇文档:A. R. Djordjevic, R. D. Biljic, V. D. Likar-Smiljanic and T. K. Sarkar, "Wideband Frequency-Domain Characterization of FR-4 and Time-Domain Causality," IEEE Trans. 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Nov. 2001, p. 662.

Debye模型应该是根据介质的极化损耗机理来建立色散模型公式的,适用的频率范围非常宽,可以从DC到光波,应该更具通用性。

但是我觉得PCB的仿真的话用D-Sarkar 模型应该会更加准,毕竟这个色散模型是专门针对PCB 的板材的。但是话说回来,高阶的德拜模型是极其精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所了解的内容如下:
D-Sarkar 模型 是特别针对PCB的RF4介质基板建立色散模型公式的:The Djordjevic-S ...

色散分析的方法所适用的频谱,用在FR4上感觉是用牛刀杀鸡。其实你想想为什么仿真软件要优选此模型就可以清楚,因为其足以应付仿真精度要求。
还是建议用低阶的debye处理FR4就好,高频材料再考虑高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散分析的方法所适用的频谱,用在FR4上感觉是用牛刀杀鸡。其实你想想为什么仿真软件要优选此模型就可以 ...

我觉得D-Sarkar模型用来仿真PCB也蛮好的,感觉它和低阶的徳拜模型相比,和实测结果的拟合会更加好一些。
只是个人观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