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将附件中的pads格式pcb文件转成MENTOR2005格式的pcb

楼主(2015-07-08):
padsmentor2005 pcb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转,EE2005版本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好转,EE2005版本太低了!

转到高版本后,不是可以直接用05的打开吗?可惜我不会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到高版本后,不是可以直接用05的打开吗?可惜我不会转

EE软件不能像AD那样上下兼容的!转成高版本后就不好再往下降版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E软件不能像AD那样上下兼容的!转成高版本后就不好再往下降版本了!

PCB是可以用05的打开,只是原理图不可以而以,把工程里面的PCB文件夹里面的.PCB文件用05的打开并保存,然后用其它高版本的来打开这个05版本的并保存,只是在转的过程中,设置的规则会丢掉,要重新设置,如果是原理图的话就不行了,原理图升到高版本后好像就降不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CB是可以用05的打开,只是原理图不可以而以,把工程里面的PCB文件夹里面的.PCB文件用05的打开并保存,然 ...

把工程里面的PCB文件夹里面的.PCB文件用05的打开并保存,然后用其它高版本的来打开这个05版本的并保存,
有两点儿不明白!
一、Mentor2005根本就不能直接打不开PADS的文件!
二、既然用Mentor2005打开保存了还要再用高版本打开保存干嘛?要的就是Mentor2005能打开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里面的PCB文件夹里面的.PCB文件用05的打开并保存,然后用其它高版本的来打开这个05版本的并保存,
 ...

首先,你是否已将PADS转成Mentor;其次,我只是说Mentor高版本的PCB可以直接用05的打开,但.PRJ文件不行;
最后,我的意思是Mentor05的PCB可以转成其它你想要的,你电脑上已装了的高版本。Mentor05版本是兼容其它高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是否已将PADS转成Mentor;其次,我只是说Mentor高版本的PCB可以直接用05的打开,但.PRJ文件不行 ...

哦,大致明白了!是比较麻烦!

楼主:
那位大大帮我转下啊

网友:
刚看见,下周转试试

网友:
a20 转换好了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pcb_mingchuang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pcb_mingchuang

客气 了,全志的方案之前搞过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