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使用

楼主(2015-07-09):
请问DXP有没有将布好线的模块移动到另外需要这个模块的PCB上?
有没有详细的指导说明步骤?

网友:
很好操作啊!复制粘贴!

楼主:
复制粘贴后都没有网络标号了。

网友:
PCB中全选,然后复制。
在目标的PCB中,编辑菜单下,有特殊粘贴,只把“保留网络”选上,其他的不选,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复制,粘贴时选择菜单栏edit然后paste  special。。特殊粘贴,然后选择net啥的

网友:
复制之后快捷键 EA 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