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开关型降压稳压器) 输出疑问

楼主(2015-07-09):
U2为LM2576(开关型降压稳压器)输入13.8V,输出5V;为什么是pin4(feedback) 反馈脚输出?
    输入为pin1,输出为经过R39 到D3就输输出了,本来应该是pin2位输出脚,可是pin2经过L1,D2直接输出到地,不知道为什么 求指教。

网友:
    为什么是pin4(feedback) 反馈脚输出?
    那是反馈,电阻内置。

网友A:
    输入为pin1,输出为经过R39 到D3就输输出了,本来应该是pin2位输出脚,可是pin2经过L1,D2直接输出到地?

    PIN2脚经过L1,D2输出,从你的图纸上没有看出接GND了,而是到其他地方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为pin1,输出为经过R39 到D3就输输出了,本来应该是pin2位输出脚,可是pin2经过L1,D2直接输出到地?

 ...

pin2 出来就接L1,D2;L1 D2的另一端都是连接到地的,截图没截全,因此我才有疑问输出pin就相当于段了,没连接到后续输出,而是pin4连接到后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为pin1,输出为经过R39 到D3就输输出了,本来应该是pin2位输出脚,可是pin2经过L1,D2直接输出到地?

    ...

    谢谢版主提醒,乌龙了,是pin2输出 没看下面的电路

网友:
    如果这个板子要修改的话,架构重新修改一下。
把电感放到VIN和反馈之间去。这样两个环路比较小,另外反馈也不容易受到电感的干扰。

网友B:
    这个板画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画的问题比较大

    客户的板子,据说他们不画原理图只画PCB的...

网友:
    你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电流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