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下图如何同步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09):
router中下图如何同步问题?求解

楼主:
选择网络走线的时候如何让下面的表格也显示该网络的长度

网友:
搬个板凳来旁听。
下面那个表格是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
那个绿色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这样设置可以和选的网络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可以和选的网络同步。

选择完怎么是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完怎么是这样呢

选中一个网络看看里面有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个网络看看里面有显示吗?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个网络看看里面有显示吗?

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在你那步之后,再将选项切换成 keep current objects,之后走线就会显示当前线长了。版主的书得视频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那步之后,再将选项切换成 keep current objects,之后走线就会显示当前线长了。版主的书得视频里面有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难道此题无解了吗

网友:
10楼方法正确,自己在多试试

网友:
    看版主的书

网友:
    看大师的书

网友:
    小盆友,注意细节哦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5-09-16):
你还的用默认的方案。先选择网络,然后选择保留当前对象,然后继续画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