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级电流表

楼主(2015-07-09):
小弟近来搞一个东西,要超低功耗,大家有没用过比较便宜的nA级电流表?另外,有没小于1uA工作电流的LDO可以推荐?

网友A:
工作电流要看负载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要看负载大小的

我指的是我要测量1nA-1uA的电流,发现万用表没个精度,所以问问有没比较便宜的电流表。

网友:
    这个你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你看看这个链接的表合不合适,图片无法贴,上面一堆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yfVhSy&id=18405991224&ns=1&abbucket=19#detail,你看 ...

多谢大哥,200nA的分辨率,可以试试,就是价格有点高了。我的理想是2-30块钱,分辨率更小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那肯定没有这么便宜的nA表的,关键是内部电路复杂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