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版主推荐个电路或者芯片

楼主(2015-07-09):
现在我就是想搞一个,按一下按键,是1,保持这个状态,再按一下,是0,保持这个状态
有这样功能的电路吗或者芯片吗?

网友:
触发器来做,  或者用2 个MOS管

楼主:
    还有更好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锁开关???

不能用自锁开关的

网友:
    二分频电路好像可以

楼主:
    用触发器可以的,用分立三极管不知道如何搭出这种自锁电路

网友:
      常見的555時基集成電路做雙穩開關,具有線路簡潔、動作可靠、輸出電流大的優點,可直接驅動繼電器類負載,實現用一隻輕觸鍵控制負載的通斷。
  電路剛通電時,C1的存在使IC(555)⑥腳獲得一正脈衝,其③腳輸出低電平,此時C2上無電壓。按一下輕觸鍵S,C2上“0”電平作用於IC的②腳,③腳翻轉為高電平,通過R3對C2充電。S釋放后,C2充電到Vcc,而IC的②、⑥腳被R1、R2偏置於1/2Vcc,③腳高電平狀態保持不變。再按一下S,C2上電壓使IC⑥腳電壓大於2/3Vcc,③腳又翻轉為低電平。S釋放后,C2上電壓通過R3、IC③腳放電,②、⑥腳的電壓仍為1/2Vcc,③腳低電平的狀態可維持不變。由此可見,每按S一次,IC③腳高、低電平就變換一次。
      本雙穩開關只要每次按鍵的時間不超過1秒,就能正常實現IC③腳高低電平的變換。但如果按住S不放,則IC③腳高低電平不斷變化。

网友:
    參考下方圖片

网友:
    职高时,用三极管做过类似的电路。
要说稳定,推荐CD4013(D触发器)来做。
    http://www.elecfans.com/dianlutu/187/201408043503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