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是不是可以自动给所有网络添加测试点?如果有,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15-07-09):
AD09 是不是可以自动给所有网络添加测试点?如果有,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同求啊!我是一个个网络加一个PAD,太麻烦了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网友整理的自动实现方式,这个话题被反复提到。
不知   jimmy  版主是否有这方面的实际操作案例分享?

网友:
没有全网络放置测试点的应用,之前曾经尝试过按官方教程操作,但好像没有操作成功

网友A:
1.用Paste array粘貼同等NET數量的PAD
2.開啟filter面板下 Isnet 選中所有的NET
3.開啟List面板,複製整個Name的欄位
4.重新選中所有粘貼的Pad
5.開啟List面板,左上切換到Edit / Selected objects
6.粘貼剛剛複製的到Net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Paste array粘貼同等NET數量的PAD
    2.開啟filter面板下 Isnet 選中所有的NET
    3.開啟List面板,複製整個 ...

能不能簡單弄個圖說明下,能普及兄弟你功德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