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数字电路将两个方波转换成一个方波

楼主(2015-07-09):
大家好:
       我想采集两个方波之间的时间间隔,微秒级的,我mcu直接采集,发现误差较大,稳定性也不理想;
就想将两个方波转换成一个方波(用两个方波的上升沿作为触发信号),再用MCU读出转换后的方波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A:
问下楼主,你是采集第一个方波的下降沿到第二个方波的上升沿的时间吗?
你之前用MCU是如何采集的,方便大概说下吗?

网友:
用MCU,  上升沿触发,检测到第一个上升输出高,第二个上升输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你是采集第一个方波的下降沿到第二个方波的上升沿的时间吗?
你之前用MCU是如何采集的,方便大 ...

我用的MCU是STM8S105K4系列的,外部用16M的晶体。
方法:用MCU的中断去采集,读出两个方波的上升沿时间间隔。
由于两个方波的时间间隔极端情况低于10us,在进栈出栈及中断处理所花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的精度。
现在想换一种处理方式,加一部分电路,实现以两个方波的上升沿为触发条件,生成一个方波,生成后的方波刚好是
前面两个方波上升沿之间的持续时间,最后读出方波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A:
我对MCU不太懂。我感觉你这两种方法好像要花掉同样的时间。同样要进两次中断。
你能不这样,补偿一下中断的时间呢?

网友B:
加一个74ls74试试,把输入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74ls74试试,把输入2分频

谢谢!这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MCU不太懂。我感觉你这两种方法好像要花掉同样的时间。同样要进两次中断。
你能不这样,补偿一下中断 ...

跟我之前那个题好像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