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和行场同步信号的等长问题

楼主(2015-07-09):
最近做了一个RGB的显示模块,在走线的时候是直接拉上就完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RGB需要做组内等长 组间等长 跟行场同步等长么,在线等~

网友:
RGB888之类的,还是模拟信号?
反正这两个我都是布通即可。

网友:
不必等长,但要有完美的地线

网友:
组内等长和组间等长可以稍微注意下,行场同步与RGB图像数据之间的关系不像一般的时钟边沿与数据读写对齐的关系,时序要求没那么严格,因此不需要等长设置。

网友:
做过OV摄像头,手册建议是数据线和时钟要等长,行场没必要的,这个信号是程序抓中断用的,从原理上看是不需要等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