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天线接地

楼主(2015-07-09):
小弟一直比较疑惑,为什么FPC WIFI天线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
如图,看起来跟地线是相通的

网友:
请大神出来给介绍下

网友A(2015-08-12):
wifi是2.4G的频率或者5G,那么长的天线走线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就是电感,属于集总参数电感和电容的串并组合,因此可以接收WiFi信号,而对于低频或者直流信号来说才是和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是2.4G的频率或者5G,那么长的天线走线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就是电感,属于集总参数电感和电容的串并组合, ...

这样说的话,只是这个倒F天线,前面这一段不规则形状能够起到接收信号的作用
这种天线在BLE4.0用的比较多,终于明白原因了

网友(2015-09-24):
学习中啊,求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