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珠的测量

楼主(2015-07-09):
最近在弄EMC的问题,从供应商那了些磁珠,之前有些供应商总是胡乱给物料,这次有点不相信他们了,如果测量磁珠的性能?是不是只有通过信号发生器+频谱仪的方法?我们公司最奢侈的就一个示波器,有办法测量么?

网友A:
如果是示波器,就没有办法测量磁珠了

网友:
Power Integrity翻译小组 里面有相关需要的东西,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示波器,就没有办法测量磁珠了

版大对磁珠怎么做来料检测?直接使用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接使用;但是要是贵公司有条件,可以考虑购买是德科技的料件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接使用;但是要是贵公司有条件,可以考虑购买是德科技的料件分析仪

公司比较简朴

网友(2015-08-11):
有没有别的方法,磁珠测量仪?

网友:
N年前,我一个哥们以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翘磁珠上的线圈,在某个频段下,把每个磁珠的电感量调成一样。哥们现在在华为,举家驻墨西哥了。呵呵。。

网友:
示波器测不了的,需要频域的设备

网友:
网络分析仪呢?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6-01-15):
Tracking generator + spectrum, 測量不同頻段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