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带宽很窄怎么解决,拜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5-07-09):
在PCB 2g4天线 仿真时,大多数结果的参数 都是带宽很窄,只有几MHz的宽度,很不理想.

恳请前辈不吝共享经验,指点解惑

仿真图

仿真图

PCB的物料

PCB的物料

网友A:
馈线加长,振荡净空区加大。调匹配。

网友B:
用倒F天线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馈线加长,振荡净空区加大。调匹配。

谢谢, 现在就是在设计较小尺寸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倒F天线效果较好

倒F 增益 还是不够哦

网友:
行业都是这样用的,要加个匹配喔,看下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