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PowerSI的Extraction Mode

楼主(2015-07-09):
各位大侠:
我想请教一下PowerSI的Extraction Mode,是使用什么算法来提取PCB走线的参数的?应该不是一种单纯的算法吧,是一种混合算法吧?多谢了!

网友A:
不是一种算法。MoM和B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种算法。MoM和BEM

那除开这两个EM算法之外,会不会还包含一些电路仿真的算法在内?谢了

网友A:
电路仿真主要针对时域SPICE分析,powerSI是频域工具。
提取时不包含,后期处理S参数FFT转换应该不算是仿真的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仿真主要针对时域SPICE分析,powerSI是频域工具。
提取时不包含,后期处理S参数FFT转换应该不算是仿真 ...

好的,多谢版主解释,我了解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仿真主要针对时域SPICE分析,powerSI是频域工具。
提取时不包含,后期处理S参数FFT转换应该不算是仿真 ...

版主:
我看了一下ASI自带的文档,里面有一副关于“Extraction Mode ”的仿真流程的示意图,它里面有“EM&Circuit Simulation”的一个节点,如下截图中黄框内所示,那我是不是可以就像先前我的理解:除开这两个EM算法之外,同时还混合着使用一些电路仿真的算法?谢谢了!

网友A:
提取的时候是不具备circuit分析功能的。
所谓的circuit分析只是可以贴入netlist做为subckt而已,不具备时域分析的功能。这不能归结于算法类。
当然,你要理解成算法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的时候是不具备circuit分析功能的。
所谓的circuit分析只是可以贴入netlist做为subckt而已,不具备时 ...

版主,你这么解释我懂了,这样的话确实不能把这说成算法!
实际上在做提取时,软件会把PCB中走线的部分特性用spice的netlist来替换,这样就可以减少EM仿真的工作量,提高仿真速度,同时也降低了对计算机资源的需求,总而言之,就是提高了仿真提取工作的效率。

这样理解,对么?

多谢版主!

网友A:
不是走线。是部分被动元件用spice netlist替代。
走线被动参数必定是频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走线。是部分被动元件用spice netlist替代。
走线被动参数必定是频域的结果。

哦,那下面截图中的红框和绿框中models之间有什么区别啊?红框中的“Existing Circuit Models”具体是什么的models啊?
谢谢了!

网友B:
楼主,建议将你的spd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仔细研究下,你会发现算法其实没那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建议将你的spd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仔细研究下,你会发现算法其实没那么重要

多谢版主的指导,我只是觉得powerSI的extraction mode相比其他的em仿真软件,效率高很多,很是疑惑。因此对它的算法实现比较感兴趣,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的指导,我只是觉得powerSI的extraction mode相比其他的em仿真软件,效率高很多,很是疑惑。因此 ...

效率高必然会丢失很多信息,如果你用Hspice提取一段传输线的S参数也会比较快的,通常这些软件不计算场,所以用的时间就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