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的阻焊颜色的阻焊桥大小不一样呀。。。

楼主(2015-07-09):
为什么不同的阻焊颜色的阻焊桥大小不一样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与阻焊油墨的品牌及参数有关!

网友:
点评内容没有全部显示,桥不一样应该和阻焊爆光有关,颜色不一样,吸收不一样,所以桥就不一样。l

楼主:
听说和油墨的粘稠度有关系

网友A(2015-09-20):
什么事阻焊桥?请求指点

楼主(2015-11-06):
引用 网友A:
什么事阻焊桥?请求指点

就是芯片中间的两个焊盘间要印上阻焊,就叫阻焊桥。也叫做绿油桥。特别是0.4&0.5MM PIN间距的器件间距太小,如果焊盘间不加印阻焊,在焊接时会连锡短路的风险。
如下图箭头所指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