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T形走线导角

楼主(2015-07-09):
  谁知道allegro16.6 中如何奖图中红色箭头所指位置导45°角

网友A:
可以加一个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一个铜。

这个方法很笨吧,软件设置,不能像加泪滴那样吗,以下就把整个板子OK

网友:
    卡位,有沒有更smart的方法.

网友:
    有的,走线的时候,右边有选项,不要勾上替代原本走线。因为我现在没有用allegro,没法把图给你

网友B:
    直接上图吧

网友:
    樓主都自己講加淚滴了 , 這個功能就在裡面啊 , 難道你沒看到?
到 Glossing 裡面的 parameter 的 fillet and Tapered tracing 去看吧!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图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