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v7180芯片时钟管脚没有电压

楼主(2015-07-09):
求助:adv7180芯片时钟管脚没有电压,adv7180wbcp32z
连接是按照手册来的,电源电压也没有错

复位端接的3.3v
现在12,13接晶振,但是没有电压,晶振不启动

网友A:
    复位端用的是阻容复位电路?

网友B:
    你说没有电压是指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时钟信号输出是吗?
如果你指的是没有时钟信号输出,可能的情况:
    复位信号指标和芯片要求复位输入不一致;
晶振选择的和芯片要求不一致;
    晶振的负载电容需要微调;
    你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的探头去测量晶振输出输入,如果当前晶振电路负载电容已经在临界值,那探头端的负载电容就会让晶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端用的是阻容复位电路?

    是的,我又直接拉了3v3过去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没有电压是指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时钟信号输出是吗?
    如果你指的是没有时钟信号输出,可能的情况:
复位 ...

我单独给芯片供电,直流稳压器显示没有电流,这样有没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或者芯片没有工作

网友C:
    焊接,电源,复位。
然后你尝试把晶体的匹配电容减小点试试。比如33PF或者27PF

网友:
    会不会需要 配置软件 晶振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电源,复位。
然后你尝试把晶体的匹配电容减小点试试。比如33PF或者27PF

感谢,应该要芯片问题,可能买的假的,同批次的几个都一样不起振,也咨询了芯片公司,原理图没有问题

网友:
    ADV7180记得是,需要I2C通讯成功后晶振才起振的。也就是说通讯上后写入寄存器初始化配置数据后,起振。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