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Find 窗口消失问题

楼主(2015-07-09):
orcad 中执行搜索命令后,工作界面下方会弹出一个 Find 窗口,可是当把这个窗口拖拉到最小后,竟然消失了。之后再执行任何搜索命令,此窗口均不再弹出。这个问题我在 16.6 和 17.0 上均碰到了。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找回这个窗口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拖到最小的话,应该就在最下面吧.把鼠标放那个位置,会有可以拖动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拖到最小的话,应该就在最下面吧.把鼠标放那个位置,会有可以拖动的标识.

    没有。

网友B:
    如果找不到,是不是被关了,工具栏里再勾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是不是被关了,工具栏里再勾上试试!

    并未主动关闭,而且我也根本不知道在哪儿开关。请问在工具栏哪个位置勾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未主动关闭,而且我也根本不知道在哪儿开关。请问在工具栏哪个位置勾选?

    View---Toolbar----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ew---Toolbar----search

    search 是一直勾选着的。
今天胡乱拖拉 Session Log 窗口,Find 窗口又冒出来了……
感谢大家。

网友C:
    朋友,我的电脑也出现了此问题,一直不能解决,重装ORCAD 也不能解决,郁闷啊。看了你上面说的 随意拖拉 Session Log 窗口,FIND窗口回来了。我试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我的电脑也出现了此问题,一直不能解决,重装ORCAD 也不能解决,郁闷啊。看了你上面说的 随意拖拉 Se ...

    这可能是一个 bug 吧。

网友D:
    是不是因为view→Windows→Find没有勾选

网友(2016-05-03):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view→Windows→Find没有勾选

    Orcad中查找网络时怎么不能弹出Find windows对话框

网友(2022-03-29):
    我也遇到了,试了很多方法都搞不好

网友(2024-01-10):
    在菜单栏中点击View----Reset UI TO

网友(2024-06-20):
    我在22.1上遇到,怎么也搞不好,卸载重装也不行.

网友:
    搜索电脑上的capture.ini文件,全给删除掉,让其恢复初始设置,这样就好了,22.1  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