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5-07-09):
有没有同行做过过锂电池充电电路?
锂电池3.7V/960mA;
输入电压是12V。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跪求成熟方案!

网友:
    搞个DCDC转成5V

网友:
    5V充的一抓一大把

楼主:
    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A:
    凌特有现成方案!

网友:
    可以咨询以下LT或者TI,一般会有成熟的充电芯片。

网友:
    12V先降压到4-6V,然后采用SGM4054或者WPM4054(Battery Charger)。

网友B:
    踢哀的 BQ24120 輸入可以從 5V 到 16V (涵蓋 12V 輸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踢哀的 BQ24120 輸入可以從 5V 到 16V (涵蓋 12V 輸入) 。

    IT的会不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凌特有现成方案!

    有没有方案介绍?具体点啊!

网友:
    去官网搜啊!!有很多的,单节到多节的都有

楼主:
    电路图更新了,大家帮忙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直接用电源管理芯片,TI的或者别的,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广

网友C:
    你的输入电压是DC还是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电压是DC还是AC?

    DC~~

网友:
引用 楼主:
IT的会不会很贵?

打電話問問代理商,他們想賣(或是賺)多少錢?

网友C:
DC没必要用电桥电路了吧?

网友:
网上应该很多吧

网友D:
转成5V的用用TP4054或者简单点的用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成5V的用用TP4054或者简单点的用TP4056

好的,我查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没必要用电桥电路了吧?

    电桥是为了防反接,目的是DC插座即使正负对调也可以使用!

网友E:
    你的是不是要求充电的时候同时对电路供电,还是仅仅充电的? TI的 bq2419x系列的很多都是的; 或者你用凌特的也行;建议用凌特的,你打电话找他们给你推荐,而且有demo板,跟参考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不是要求充电的时候同时对电路供电,还是仅仅充电的? TI的 bq2419x系列的很多都是的; 或者你用凌特 ...

有没有联系方式啊?亲~(づ ̄3 ̄)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