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学习,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5-07-09):
虚心请教一下达人:

1.原理图电源附号字附串怎么才能竖起来放置?(目前自己的方法:隐藏电源字附,然后在网络上放置NET,但这样显然不够明了和显眼)

2.多页原理图,怎么修改它们的名字? (目前自己的方法:另存修改,然后在把旧的原理图删除,有点脱裤子。。。)

3.在做原理图封装放置引脚有没有阵列功能放,或重复放置的功能?
别说上千的BGA,就是一两百个PIN都放的想哭。还有能不能选中全部引脚,然后在修改属性,TAB键,双击修改受不了。

楼主:
4.在PCB里,元件可以被随意删除(,这在大型项目,或改板时是很危险的,单说改板,会频繁的按DEL键,一不留神就O了。能不能在哪里设置元件不可删除(不要锁定,锁定元件移不动)

5.怎么把别人原理图和PCB的封装快速增加到自己已有库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在PCB里,元件可以被随意删除(,这在大型项目,或改板时是很危险的,单说改板,会频繁的按DEL键,一不留 ...

1.据说所知,没办法设置
2.据说所知,没办法设置
3.在原理图库编辑界面下,选择edit--paste array,
可以批量放置引脚
调出Schlib inspector就可以多选引脚修改属性,
4.据说所知,没办法设置
5.复制别人的pcb中的元器件,打开自己的pcb器件库,然后调出pcb library窗口后,用鼠标在components的小窗口空白处点一下,然后ctrl+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据说所知,没办法设置
2.据说所知,没办法设置
3.在原理图库编辑界面下,选择edit--paste array,

谢谢回复。3.无意中发现可以在torage manager修改原理图名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3.无意中发现可以在torage manager修改原理图名字

谢谢,学习了,从没用过这个窗口,问题多讨论讨论,集思广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习了,从没用过这个窗口,问题多讨论讨论,集思广益。

兄弟用AD应该很久了吧,希望以后能和你经常学习和讨论。

楼主: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原理图电源附号字附串竖起来放置),
大型IC会有很多的电源脚,都横着太占地方看着也便扭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原理图电源附号字附串竖起来放置),
大型IC会有很多的电源脚,都横 ...

原理图中,所有对象的属性编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双击,另外一种是选择后,在sch inspector属性窗口去编辑,那如果在这两个窗口都没有找到修改这个字体角度的选项的话,估计就是没辙了吧,我是这么想的。

你说有些ic确实很多电源引脚,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不会每个引脚都放一个电源网标,而是用线引出来然后连一起,再统一加网标。

对于更复杂的芯片,会分很多part,这时候有可能电源引脚会在单独一个part画出来,这时候更不是问题了。

网友B:
我来回答问题三和五
三:用 里面的元件向导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用SHIFT+F可以批量改线宽啊批量改焊盘什么的。
五:在设计里面 有个生成集成库的功能

网友C:
没必要一定用电源符号,用网络标号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问题三和五
三:用 里面的元件向导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用SHIFT+F可以批量改线宽啊批量改焊盘什么的 ...

谢谢回复。
集成库是不能修改的,对于只有唯一封装的元件用集成库会好些吧,有几个封装的可能就不方便了,如电阻对应PCB封装有0402,0603,0805等。(除非一个RES对应一个PCB封装,做成很多个集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一定用电源符号,用网络标号不就行了。。

复杂原理图,能这样放,便于你查找电源,
随便打开一页SCH,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哪些是电源,什么类型的电源,
如果外发给客户或者让原厂给你做检查,我觉得会直观明了很多。

楼主:
学习了一段时间(没有深入),感觉PROTEL有很简单的菜单,但操作略为复杂,AD后操作简单了,但菜单复杂了(如ERC检查,那些项目真多,其实就那么几个错误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集成库是不能修改的,对于只有唯一封装的元件用集成库会好些吧,有几个封装的可能就不方便了 ...

可以修改的,不只是生成一个集成库,SCH,PCB都一起生成了,

楼主:
原理图里把元件引脚故意断开,编译竟然不报错?(编译规则里有把末连接网络设置为ERROR)
点解?

楼主:
百度了一下,有人说是没有建立工程或少于三只脚的元件都会不报错(我建了工程,放的是五个脚的IC),

难道这么强大的软件真的只能做做简单的东西吗?

网友D(2015-09-1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3.无意中发现可以在torage manager修改原理图名字

大侠!torage manager在什么位置啊,找不到

网友(2015-11-19):
引用 网友D:
大侠!torage manager在什么位置啊,找不到

右下角system存储管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