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图像显示有断线

楼主(2015-07-09):
ADC用的是SAA7113H,采用的隔行显示,图像上斜着的线条会出现断线,横着的和竖着的线条都不会,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问题,求有经验的大神分析下

楼主:
现在我的想法是奇偶场显示叠在一起了,没有错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有没有办法解决,主控用的S5PV210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直接找个开发板把你的代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想法是奇偶场显示叠在一起了,没有错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有没有办法解决,主控用的 ...

有可能是你的奇偶场没有错开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奇场和偶场放反了,所以拍斜线的时候,能看出明显的锯齿状。
把奇偶场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2024-04-10):
mark 下。显示图像没有颜色,图像蛮清晰,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就是解码不流畅,软件问题,重新跑一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