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 AC 时序参数疑问

楼主(2015-07-09):
AC TIMING PARAMETERS 的规定中关于 tDS , tDH 有:

DQ and DM input setup time (Vref based) ...

中 Vref based 是什么意思?
是从信号与Vref的交叉点开始计算建立时间?不是说要超过AC的线才能开始算建立时间吗?

网友:
ACxxx Threshold -> Vih(ac)=VREF(dc)+xxxmV, ViL(ac)=VREF(dc)-xxxmV
DCxxx Threshold -> Vih(dc)=VREF(dc)+xxxmV, ViL(dc)=VREF(dc)-xxxmV

setup抓AC threshold  hold抓DC threshold

楼主:
谢谢
这个我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是下图中的 Vref based 代表什么?

网友:
时序上用于计算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这里给出的参数只是其中一部分,根据slew rate的改变,这些参数也会做相应的调整的;建议仔细研究下规范,慢慢理解就好

网友:
base+derating才是完整的时序要求。
derating table在任意ddr规格书中都会有,依照strobe和data的slew rate确定。

网友:
    你理解的很对,就是以Vref算建立和保持时间,你看的规范里以Vref和以AC电平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是等效的,你可以去推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