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里面元件有2个属性,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2015-07-09):
    如图所示,属性里面黄色的才是正确的,第一行的那个反而是错的,现在只能一个一个的改,有没办法全局修改?或者其他的方法?现在截图的只是ref对不上,还有一些连value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先保存一个副本。
    试一试下面命令:
菜单Accessories-Transfe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into Instance
    处理过后的属性只有一个了,但是不是你要的那个就不敢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存一个副本。
    试一试下面命令:
    菜单Accessories-Transfe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into ...

    谢谢,按照你的办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保存一个副本。
    试一试下面命令:
菜单Accessories-Transfe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into ...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