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10度走线有什么好处?请各位大侠告知,谢谢!

楼主(2015-07-09):
高速信号10度走线有什么好处?请各位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需要10度走线, 看选的玻纤布。这是为了避免玻纤效应。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10度走线,一般给intel做的板子要求比较多。其实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理论上是为了平衡差分走线的相位,实际上,对于速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作用不是太大,当然,如果采用的是1080这类的玻布,做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为了使差分对P与N相位同步,保证差分对优良特性

网友:
    楼上的都解释的很好,想详细研究就百度一下fiberweave effect

网友(2016-12-30):
    之前只听说45度走线,没听说还有10度走线,长概念了,谢谢!

网友(2017-03-14):
    抗玻纤效应,使P和N的时序保持一致

网友:
    应该就是为了让走线收到来自材料的影响尽量均匀化,材料内的玻纤分布也是间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