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介绍AD另外一种奇葩的多通道复用的方法;

楼主(2015-07-09):
在设计多组相同模块的板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AD的多通道复用功能,
那么很多人都会在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模块的原理图做成一个整体,这个时候进行简单设置之后,就可以运用复用功能实现我们要的效果;
不过在这里介绍另外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较繁琐,奇葩,我觉得应该没人会想到吧(不过我真希望有人站出来跟我说我也是用这种方法);
既然繁琐,那为什么,我还会想出这招呢,这要说回一个话题,PCB工程师这个职位并不是在所有的公司,都有地位的,硬件工程师也许会认为你只是摆摆器件,连连线,顶多佩服你有耐心而已,为什么说这么多坏话呢,其实也不是坏话,确实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时候你即使知道怎么在原理图做好模块,方便PCB的复用,但是人家硬件工程师也没这个闲工夫去学你的方法画原理图;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进行复用,你还得乖乖先将每一个模块当中,起着相同作用
的器件分配给相同的ID(也就是Channel Offset),然后在复用设置的时候选择依据Channel Offset进行匹配,才能进行复用,这个时候最最蛋疼的事情出现了,就是如何准确为这些器件分配Channel Offset;
说到这里,我真的想吐槽AD为啥不学学allegro,能自动识别每个模块中拥有相同作用的器件,手工分配ChannelOffset有时候真的不现实,一个模块里面有10个器件,还可以接受,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器件呢?
于是通过一些试验,我自己摸索出这种方法,来实现半自动分配ChannelOffset的方法,方法比较繁琐,不过至少对于我以前的那份工作,还是能很明显提示效率的,因为我接触的模块,动不动都就是几百个器件在里面的。
*********************************************************************************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AD的复用的操作:
1.  按照模块,把器件都一堆堆放好;
2.  给每一个模块当中,给器件分配ID(Channel Offset),相同模块中的器件ID是唯一的,但是不同模块中都含有相同ID的器件,也就是说,ID相同,表明在模块中起着相同作用;
3.  为每个模块套上一个room,并做一个class,这样AD才能知道哪几个模块是相同的
4.  摆好其中一个模块,走线走好;
5. 启用复用命令,并设置好按照ID进行匹配,然后执行即可。
*********************************************************************************
好那么我现在开始一步一步介绍这种方法:

在原理图编辑界面,打开SCH list:

让其显示器件信息,显示设置如图:

右键选项栏,调出设置窗口:

我们来设置一下,让SCH list只显示我们需要的元器件详情,并且适当排序下: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SCH list调出来了,并且依照我们的需要列出了几项元器件信息: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PCB界面,用类似的方法,调出并设置PCB list窗口:

在PCB编辑界面,打开PCB list:

让其显示器件信息,显示设置如图:

右键选项栏,调出设置窗口:

我们来设置一下,让PCB list只显示我们需要的元器件详情,并且适当排序下:

好了,现在我们就把PCB list调出来了,并且依照我们的需要列出了几项元器件信息:

好了,到了这一步,我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在SCH list和PCB list都按照位号把器件重新排序:

怎么排序?例如在PCB list中,我点击这个Name这选项,这个时候会出现箭头所指的小三角,表示现在PCB list是按照Name的顺序升序排列,SCH list排序方式也是类似;

然后把SCH list中器件的位置信息(也就是X与Y列),全选之后复制下来,并且粘贴到PCB list中X与Y列中(注意,PCB 编辑界面的单位应该选择mil),这个操作很容易理解,就是然后PCB器件的摆放与原理图器件的摆放相一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堆在一起,这没关系;

(因为别人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一般是先画好一个模块,然后复制出n个出来,这意味着其实原理图各个模块器件的摆放位置是一样的,而且原理图中器件是没有重叠的,也就是说器件的位置信息是唯一的,所以我们就能用利用器件位置唯一这个信息,给每个器件分配一个唯一的Channel Offset,我就是利用这种特点想出了这个方法,经过刚才的复制粘贴操作,PCB中每个模块的器件摆放情况应该是一样的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新设置一下PCB list窗口,让其只是显示选中的器件而不是PCB所有器件,方法很简单,可以看到,列表下面会提示你选中了多少个器件,我们可以每个模块都框选一遍,看看是不是各个模块都有同数量的器件;

接下来就是为各个模块,起到相同作用的器件,分配相同的Channel Offset,之前已经说过,Channel Offset是软件完成复用的关键,问题来了,我们按照什么规则来分配呢,就是按照器件的位置信息来分配。
接下来我们要对所有的模块都做一遍这样的操作了:

1.把原点移动到当前模块的一个特定位置,比如这次我们选模块中这个大电感的pin脚:

2.创建一份EXCEL;

3.确认已经选中模块中的所有器件:
4.在PCB list中按照位号排序,然后将前四列都复制到EXCEL中:

5. 在EXCEL的任意空列中,将目前的排序编一个号,如箭头显示,因为等下我们要打乱这个表的顺序,处理之后再还原排序:

6.我们按照先B列,后C列的方式进行排序(其实先C后B都可以的),然后在D列中,重新填写Channel Offset数值,比如有37个器件,那我们就从1填写到37:

7.完成之后,我们重新还原排序,并且复制Channel Offset数值所在的列,粘贴到PCB list中的Channel Offset列中,请注意,粘贴前需要确认PCB list是不是依然按照位号排序:

好,接下来我们安装这7步,把其他模块这么操作:

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检验一下,比如我们选中每个模块的相同的器件,

确认其ChannelOffset是不是一致的:

完成之后就接近成功了,

首先给每个模块添加一个room:

然后双击每个room,把Name改为跟InComponentClass一样的名字:

完成之后,我们在Classer Explorer中,新建一个DesignChannel Class,并将这几个room设置为同属于相同的Design Channel Class:

接下来我们选择任意模块,布局布线好;

好戏上演:我们开始执行复用的命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启用命令后点击摆好模块的room,然后再点击另外任意一个room:

弹出了一个设置窗口,如下设置,看到左边下面的选项没有,因为我们在原理图没有把模块电路做成一个模块,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按照Channel Offset进行匹配:

点击确定,我们看看效果:

搞定了啊啊。。。
****************************************************************

我们再把方法回顾一下:
首先是将PCB里面的器件,按照原理图的器件位置进行摆放;
其次利用每个模块中器件相对位置是一样这个规律,分配Channel Offset;
第三,进行必要的复用前设置,然后执行复用;
第四,顶帖啊!哈
****************************************************************

其实就这么简单,只要你理解了每一步操作的意图之后,你会把这种繁琐的操作牢牢记住,我已经快三年没用到了,想起为大家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是能够准确的进行操作并且一次成功;
当遇见每个模块里面有几百上千个器件,你们就会知道这方法能在Channel Offset分配这一关键步骤剩下非常多的时间,而且又准确;

谨以此帖,献给广大EDA365 的小伙伴特别是仍然奋斗在PCB设计前线的人们。

楼主:
累了,今晚睡沙发,晚安各位。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招很实用

网友:
很详细,顶一个!

网友A:
不过说句实话,这么复杂的操作在Allegro里面一个命令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说句实话,这么复杂的操作在Allegro里面一个命令就搞定了。

确实如此,allegro会分析网络与器件信息,自动匹配,无法匹配,才进行手动匹配。

网友:
    嗯,很实用的

网友:
    也不知道AD咋想的,这么实用的功能竟然弄得这么复杂。mentor跟allegro都是一步而已。

网友B:
    楼主讲的很详细啊,赞一下,这个真不错!
之前无法用room复制PCB布局,主要是物料编号不符合公司规定,下次可以试试LZ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很详细啊,赞一下,这个真不错!
之前无法用room复制PCB布局,主要是物料编号不符合公司规定,下 ...

谢谢,欢迎使用,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记得也告知一下。
    用这方法要仔细准确,特别要注意在excel与Pcb list中相互复制粘贴时候的排序一致还有数量的一致。

网友:
    哪天试用一下

网友:
明天就试试

网友C(2015-08-26):
楼主用的是ad多少?

网友D:
:hug:终于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你好,步骤六不是很明白,试了几次不知如何从步骤五到六,能否有更多截图或者说明?谢谢!

网友E:
再多看了几遍你的截图,发现答案就在里面,是我开始没留意到那点 现在已搞定。另外好像只要按照标号顺序/位置排列好一次CHANNEL OFFSET,其他相同模块的CHANNEL OFFSET应该是一样的,排列好元件编号,复制第一次重新设置排列好的CHANNEL OFFSET就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ad多少?

AD winter09,很老了,相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解决了我的问题

很好,看来不只是我觉得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多看了几遍你的截图,发现答案就在里面,是我开始没留意到那点 现在已搞定。另外好像只要按照标号顺序/位 ...

步骤5是刚从AD复制出来的数据,AD6是在EXCEL里面,按照先X坐标,后Y坐标的顺序进行排列后的截图;
按照坐标完成排序后,就从上到下给每个器件编一个数字,比如从1编到37;

然后就按照同样的办法,处理第二个模块了,关键是,在处理新模块之前,要把原点设置在该模块的同一个位置,我的文章里面有强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ad多少?

我好想说,好麻烦。我用你的方法没有成功,估计我哪里操作没到位

网友F(2015-11-09):
楼主,我遇到问题了“然后把SCH list中器件的位置信息(也就是X与Y列),全选之后复制下来,并且粘贴到PCB list中X与Y列中(注意,PCB 编辑界面的单位应该选择mil),这个操作很容易理解,就是然后PCB器件的摆放与原理图器件的摆放相一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堆在一起,这没关系;”这一步中我从sch list复制了到PCB list这里粘贴不上去(就是粘贴功能是灰色不可用的),这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遇到问题了“然后把SCH list中器件的位置信息(也就是X与Y列),全选之后复制下来,并且粘贴到PCB  ...

你试试用Ctrl c然后Ctrl V,记得在Pcb list里面要切换成edit状态,否则无法进行参数更改的。

网友(2016-04-01):
一段时间没用AD了,又重新试了下 现在操作熟练些 好像有些步骤可以稍微精简下?

网友(2018-05-16):
今天用到了,来找资料,谢谢楼主耐心解答,辛苦了

网友(2018-06-21):
感谢楼主的点拔

补充内容 (2018-7-3 22:38):
经过测试,在excel中操作的那几个步骤可以省略,设置了参考原点后,只对X座标排序后就直接复制每个模块的offset为一致即可,没必要再去排序再回填,因为此时X座标已经是唯一的了,可以直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allegro会分析网络与器件信息,自动匹配,无法匹配,才进行手动匹配。

是啊,搞得如此复杂,实在是不太智能

网友(2018-07-27):
挖坟看看这个方法

网友(2019-11-23):
感谢分享,楼主辛苦了,写的这么细,棒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2024-06-11):
ad可真是极品垃圾

网友(2024-07-13):
    谢谢楼主原创,但是想问下楼主:你这个是不是在同一张原理图里面包含多个相同功能模块呢?

网友G:
    已经学会了

网友H: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大概就是器件先按位号(或者其他方式)排列,再复制通道号,不过有条件还是建议使用多通道原理图来自动匹配

网友:
    我使用复制粘贴来完成,觉得很方便,没有那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经学会了

    其实也可以省好几步了  我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大概就是器件先按位号(或者其他方式)排列,再复制通道号,不过有条件还是建议使用多通 ...

如果重新再加几路上去,会有些地方出错要手工再调节的。

网友(2024-09-09):
重新编一次号不就完了吗,还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我也是用类似这种方式在ALLEGRO里做Module,然后进行模块复用,就是因为原理图不能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来画。

网友(2025-06-17):
    可以初步的了解一下0 p! \7 H" y; U7 a*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