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的外框作为一个新的封装的尺寸外框,有没有可能实现?

楼主(2015-07-10):
有个PCB文件,外框是不规则的图形。
# C3 c. _5 {6 a. b. D现在,需要把这个PCB板的外框作为一个元件封装的外框尺寸?  C5 r& B- b$ C

网友:
Sub-Drawing 出来 生成的.CLP文件 然后用文本去编辑它 把他的层面替换成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然后在Sub-Drawing进去到.dra里

网友:
    楼上竟然能看懂问题......理解能力相当犀利`

网友:
    DXF导出来,再导进去。。。

网友:
    这样做可以的

网友:
    不太理解问题,按我的理解,你是想把板框做成一个封装吗?这样的话你可以先把DXF导到DRA里面做成封装,然后在PCB中放入这个封装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