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IGC原理图中如何通过BROWSE选择封装

楼主(2015-07-10):
logic原理图有时候添加PCB decal的时候通过BROWSE选项,怎么也赛选不到器件。如下图
谢谢了

楼主:
PCB库 是有的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是我问得太傻B了吗

网友A:
ltems框添加*然后回车,后面的pin考虑到你的封装脚位,如果你想找5个脚或是未知脚,建议把pin下面的4删除,然后a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ems框添加*然后回车,后面的pin考虑到你的封装脚位,如果你想找5个脚或是未知脚,建议把pin下面的4删除, ...

谢谢哥 ,对我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 ,对我太好了

谁叫你看起来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