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专业板的怎么打开普通板 的PCB文件

楼主(2015-07-10):
pads专业板的怎么打开普通板 的PCB文件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你指的专业版是什么版本,都是按版本来的,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想打开高版本需要高版本转出一个低版本的asc文件,然后低版本在导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专业版是什么版本,都是按版本来的,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想打开高版本需要高版本转出一个低版本 ...

Mentor PADS Professional 专业版 VX.1 怎么打开普通的板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Mentor PADS Professional 专业版 VX.1 怎么打开普通的板本

要用EE过度一下,把PADS文件转成EE的文件,然后用PADS Professional软件打开,问题就是CES不能打开,

楼主:
这么麻烦啊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B:
要用EE过度一下,把PADS文件转成EE的文件,然后用PADS Professional软件打开,问题就是CES不能打开,

到处都看到别人说用EE过渡一下,EE全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