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一个无源的二端口网络S21参数变成大于0,S21是插入损耗应该小于0才对。

楼主(2015-07-11):
一个无源的二端口网络S21(单位dB)参数变成大于0,S21是插入损耗应该小于0才对。

楼主:
自己先顶下 求高人指点

楼主:
端口设置如图

网友:
可上傳疊構圖設定頁嗎?

网友:
1.做手动画的地分析时,端口不要用TML calibration,用none,同时参考层不要正好和传输线边缘相同,要大出一些,实际产品也一定是大出一些的。
2.如果你不是设计天线,仅仅是分析传输线,建议参考层的叠层设置为cover,不要自己手动画,Momentum的端口不适合做参考层面积小于传输线面积50倍的分析,偏差会较大。如果地不是完整的,可以用s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