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 铺铜计算面积!

楼主(2015-07-11):
    求助,AD 铺铜计算面积!
    不知道怎么计算 !!!!!!!!
求助!!

网友:
    导出DXF文件在CAD里面测量吧!

网友:
    你先將PCB原始檔轉成gerber,再用AD的Gerber內建編輯功能去算出
    因為我試過
    100% 部分我則是隨便鋪一層全部鋪銅得出總面積後
再執行軟體計算你要的那一層,一個一個執行鋪銅面積計算
然後自己除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