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IS模型检查

楼主(2015-07-11):
各位大大,
在拿到厂商提供的IBIS模型后,应该进行哪些检查和验证以保证仿真的顺利进行?
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吗?
谢谢。

网友:
检查主要大项有两个
1. 语法检查,用语法检查器来查看模型的语法是否有错误
2  模型输入输出检查,可以接标准的测试负载,来得到模型的输入输出波形,然后跟芯片手册的输入输出特性来进行对比,看是否跟芯片所要求的输入输出一致

楼主:
谢谢
另外问一下“ Removing Initial Delays from IBIS Models ” 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remove intial delay可以拓展ibis可应用的高速带宽。
ibis本身的电路架构中的PN结特性使得VT曲线在运行的头几个周期跳变沿与实际的曲线发生偏移,带宽越高差别越大,这会使得曲线的DC阀值偏移,消除这种差别的方法就是移除上升和下降跳变起始延时,将此延时部分通过算法变为接近实际电路输出的跳变曲线。